长城ATX-300P4-PFC电源启动有吱吱声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0-04-21):
一台长城ATX-300P4-PFC电源暴了一个330UF/200V电容,检查与之相连的100均压100K电阻损坏,发现长城电源坏的均压100K电阻,准是那个沾胶的100K,更换好零件后,接假负载启动有吱吱声。3.3伏为3.37伏,其它各组电压也正常,上主板,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带不起负载,如果电源有短路,推动三极管,或者功率开关管一个损坏,应该带是假负载发出一下吱声,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保护,现在情况显然不是,查两个推动三极管1815正常,检查周围的元件,发现一个2.7K损坏,随便查了下1K,956欧,也更换了,再接假负载启动!吱吱声消失,但3.37伏变3.45伏,又是偏高,减少3.3伏磁放大稳电路的TL431旁的电阻640欧+1欧,640实测为638欧,短接1欧,1.8K换DALE精密电阻1.8K,启动3.3伏为3.39伏,上机跑3D测3.3伏为3.35伏,+5为5.09,+12为12.1,电源修复。

网友:
均压指的是?楼主可以说下吗?

网友:
图中的R2,R3,100 K,如果一个损坏与之相连的高压大电容要暴,损坏的电阻不换,只换电容,用不了一个月又坏,市电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311伏,加在两个100k,每个两端分得一半电压,一个损坏,可以看作电阻变大了,分得电压也高了,两个电容容量的大小也影响分压,我一般两个相差不要超过8UF,同时电容容量也发生变化,慢慢的那个均压电阻坏的电容因为电压超过耐压损坏.

网友:
个人建议高压电容最好同时换一对,换单个的话,还是有隐患。对于均压电阻我是这么选的,买几个标称100K/1W的金属膜电阻(最好是五环的),然后将引脚上锡,再用数字表的200K档配对,尽量选阻值接近的作为一对。我这样的方法处理之后,上电实测两个高压电解的两端电压差仅为直流1V。

网友:
均压电阻两只都是换新的,而且非常接近,两个高压电容相差不超过8UF,奇怪的是长城电源要在这几处电阻沾胶干什么呀,又不是电容重怕松动脱焊,结果影响散热损坏了电阻,引起更严重的故障.犯这样的错误不应该啊!

网友:
那个应该是竖着焊的电阻吧,可能怕在运输过程中磕碰之后接触外壳吧。其实换为1W的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