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和40待机0.12有短路!

楼主(2010-04-21):
IBM T40 待机电压0.12主板有3V 5V 还有1.2 这三组电压!但问题是待机竟然达到了0.12V这明显不对的!我用手摸了南桥,发现南桥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发烫!测量了USB阻值没有短路!3V 5V 对地都很正常!求解答!
不开机

网友:
待机应该有1.8V电压产生,然后由1.8V转换出1.5V,待机时南桥要有部分得到1.5V、3.3V,现在很可能是南桥没坏但只得到3.3V供电没有1.5V所以短路

网友:
好的谢谢了!照楼上这么一说可能是1。8V 没有出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