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M190M2-L01白屏,有经验的给个方向谢谢!

楼主(2010-04-21):
三星LTM190M2-L01
RST 3.04
EVCC 3.30
WP 0
SLC 3.28
SDA 3.28
5VDD 4.75
3VDD 3.30
AVDD 11.30
HVS 0
VOFF -5.6
VON 0
D1坏了,WP对地电路。更换D1及IMD后现象不变且短时间发烫。WP这路如何跑线?
三星

网友A:
过来看看学学我刚刚接触液晶显示器

网友(2012-10-20):
升压负载有短路。升压电容如果是屏心片里面就放弃了吧

网友:
是屏的的问提

网友(2012-12-03):
三星的通病

网友(2013-04-04):
我的白屏,屏供电慢慢被拉低,但是没有短路的地方,电容我都快拆了一边了

网友B(2014-02-15):
关于屏的维修 很少有说的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