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液晶电源输出在6.5V-8.5V左右跳变。

楼主(2010-04-21):
12V的液晶电源输出在6.5V-8.5V左右跳变。请朋友指点,这种情况哪些元器件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电源

网友:
注意,不带任何负载测量的。

网友:
断负载测,检查光耦。肖特。电容。电源芯片周围的电阻测下。

网友:
感谢支持,你说的这些就差光藕没换了
至尊宝

网友:
还有稳压电路的431你换过吗

网友:
是什么电源模块驱动的 3842还是开关管

网友:
可能有管子不稳定造成的,逐个测量检查。

网友:
我想楼主应该说清楚一点,是电源适配器吗,还是什么?应该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有输出的话,应该查下431,和431的调节电阻

网友:
输出电压下降的原因可能有, 300伏整流滤波电容不良,尖峰脉冲吸收回路中电容容量减小,电源开关管性能下降等 可替换元件进行判断

网友:
输出电压过低,接通电源后开关变压器发出“吱吱”声 , 说明电路中有短路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负载电路短路, 如逆变管损坏等; 二是整流滤波电路异常,如整流滤波电容漏电等, 三是开关震荡电路不良, 如开关管软击穿等;四是高频脉冲整流电路短路,如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等

网友:
有电压输出说明电源已基本工作 重点查稳压电路 滤波电路 有时候初级自给电路的点解电容也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