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390A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4-21):
电流直接上到1A左右,开机没有显示诊断卡不跑代码,请问是什么问题,CPU供电正常

网友:
或许该从南桥复位查起。。。

网友:
不复位应该没这么高的电流

网友:
时钟  复位有没有   还有电流有没有跳变  只能一步一步的往下查 才会有结果

网友:
查CPU时钟,PG信号,复位
打AD线阻值

网友:
你看看外接显示器显吗,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