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atellite M100 电池卸掉之后要PASSWORD

楼主(2010-04-21):
不知道那位师傅遇到过,明天和机主要PASSWORD,不过如果他不知道就麻烦了!

这个密码怎么破解,那位有程序发一个,谢谢

还有,我卸电池为什么就出来了,师傅们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用拆机,内存下面有个短路点,短接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短接不行的话就得刷BIOS了,之前碰到过一台M200的机器,短接无效,刷BIOS解决的

网友:
恩,之前也修过一台,刚开始是不亮,修好后,开机要密码,问客户密码,客户说没设置过密码。那又得收解密的费用,和客户沟通好了,就慢慢摸索吧。拆机,找密码芯片,没找到,偶然在内存槽附近发现了一个跳线,之前也听他们说过,东芝的有些机器直接短接一个跳线就行了,那就试试吧,还就清除了密码。又多收了80,哎,那会儿跟着别人干,心情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师傅,一会上班试一下!

搞不明白,我卸个电池怎么就会要密码!

网友:
在内存边上看到了CMOS_CLR1了,但是那两个点是呢?
我用表量,都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