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转换电路怎么改

楼主(2010-04-21):
看贴子,没明白怎么改的,请大虾们,给说说

网友:
现在通用高压板一般都是高电压开机,而有些显示器设计为低电压开机,这样,当高压部损坏用通用高压板代用时,会出现关机是背灯亮,开机反尔息灭的现像,我在维修过程中也遇到过!
通过我个人的实践,发现一般去换高压板上的开关信号控制管不好用(那个管好像是达林顿管),倒是换驱动板这边控制开关信号的三级管好用了,据体换什么样的管子,要看实际电路设计,如果是:PNP 管,换:NPN 的就行了,反之异然,总之这个管子是信号控制的,电流很小,一般的管子都可以!!

网友:
行的。。就照你说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