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网吧网络老掉线

楼主(2010-04-21):
请教一下网吧网络老掉线问题?服务器没问题?谢谢。

网友:
老掉线的原因有很多的!提供的资料不足!  一、交换机故障!  二、遭遇黑客攻击!  综合:网络不稳!

网友:
那不一定啊 只能一样一样去试 用淘汰法

网友:
是呀,一个一个排除比较容易,单接收发器。路由。看看咋样,ARP或路由带负载。如果是双线路,分解看看2个线路也许会有些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