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3000还是2800

楼主(2010-04-21):
到底是3000还是2800?频率1.6G  L2  128,显示3000

网友:
没看见有什么不对啊 ?

网友:
速龙3000+应该是1.8G啊。主板是V星K9N NEO的,BIOS也更新最新的了,郁闷

网友:
3000+总线频率应该是1000MHz

网友:
测试 软件有问题吧 换一个试试

网友:
降频L2那应该还是512K吧

网友:
假如是单核心的话,应该是939的啊。。。。。。。

网友:
3000也没双核心啊,就算393针的也1.8G

网友:
进BIOS 看能不能看

网友:
orleans核心是AM2 CPU的,应该是1.8G 刷一下BIOS吧或者恢复默认

网友:
AMD的很乱呀,754的3000+是1.9G还是2.0G,到了939变成1.8G,再到了940再降也不出奇

网友:
940的我以前有个就是1.6啊!

网友:
主板BIOS中的关于CPU倍频,可以更改,可以改为9吗?CPU出厂时锁定倍频后,可以降不可以调高

网友:
我的940 闪龙 3000+  是1.6的,速龙应该也是1.6吧,反正3000+和2800+没什么区别。

网友:
换个测试软件啊..你的CPU-Z过时了..换最新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