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T41主板

楼主(2010-04-21):
不加电,无待电流,无待机电压。1631旁边腐蚀的比较严重,换过1631,62501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下来怎么修了,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给你个资料,你看了90%能搞定,是关于上电的,你结合点位图看效果更好,跑线路都不用了

IBM T4系列笔记本电路分析.pdf

网友:
看看62501的59脚对地阻值,也就是查3SW是否短路。
T4进水以后特别容易腐蚀PMH芯片周围的过孔

网友:
先查清楚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