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与5伏的稳压原理如何理解?

楼主(2010-04-21):
图中A点12伏B点为5伏,他们是怎么影响TL494脚1的电压的呢?感觉象是两个电源并联给R51供电,但5伏好象是在充电(A点的的电压比B点高,A会不会有电流通过R76,R78流向B点,给5伏充电)。TL494的1脚电压怎么计算啊,12伏与5伏发生变化时,1脚电压怎么变啊?

网友:
说的是12V和5V的反馈电路。

网友:
这个是主机电源的原理图吧,网上很多讲详细原理的,搜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但看这一部分,可以按照5V和12V两个步骤部分。
第一12V稳压过程,R76,R77,C47和R51组成微分电路,在12V稳定时候这部分不起作用。当12V电压出现尖峰脉冲C47瞬间好比短路,此时R76忽然R77并联等效组织减小,这样加到R51上端的电压会瞬时加大起到加速作用。
第二5V稳压过程,没有出现过压或尖峰脉冲时,假设12V是稳定的,也就是说R78上端是一个稳定的电压,5V电压突变,那么会导致R78两端电压发生变化。假设5V电压升高,那么R78两端电压应该减小,电阻是线性器件,组织是不变的,它电压的减小直接导致它的电流将减小,根据节电电流法,此时5V和R78串联之路的总电流也将减小(分流减小),那么流到R51的电流将增加,导致R51的电压曾加,实现稳压和调整功能。
另外为了不使电路对电网的突发剑锋脉冲过于敏感,把AB两点分别做交流接地分析,还可分析出隐藏的积分电路,不过对维修没多大用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串联分压和节点电流,就是微分电路,电压升高电阻和电容串联电路阻值下降这块有点迷糊,感谢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串联分压和节点电流,就是微分电路,电压升高电阻和电容串联电路阻值下降这块有点迷糊,感谢讲解。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电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R76.R77.C47和R51组成的微分部分,微分电路能取出,波形突变的尖锐部分。这快电路在稳定时候时候可以把几个二极管看成是接通的开关,这样就能看出A点与B点属于串联关系,这里的R81很关键,稳定时WD5左端应该是个9V,D35右端是5V,导通的二极管相当于接通的开关,这样B点的电压变化会反映到R81上,R81和12V属于串联,而WD4稳压管两端3V的压降不会变,这样B点突变的电压加上WD4的3V电压和12V的稳压过程一样会导致A点升高,至于你说的电容部分组织减小很好理解,C47隔直通交的特性决定这部分什么时候该干活,稳定状态下R77和C47串联支路不起作用,A点产生的电流会直接流过R76和R51到地,根据分压原理此时R51上端的电压是比较低的送到494一脚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C47只对电网不稳定或用电负载突然减轻或加重时起作用,假设波形出现毛刺或尖顶脉冲时C47会瞬时可以看做短路,短路后就把R77接入了电路,并且和R76属于并连关系,电阻并连越并越小,此时R76和R77电阻并连后的等效电阻将小于10K,具体多少你自己计算,我数学不行 这样R51两端的电压会瞬时曾加使芯片迅速做出反应。不过我看点路时喜欢从一个支路和一个节点分析没这么复杂

网友:
这个电路是这样的,12V通过几个电阻到地,在1脚上得到一个电压,5V通过电阻到地,在1脚上也得到一个相同的电压,当12V或5V电压升高的时候,在1脚上的电压也会升高,当1脚地电压比2脚电压高时,494的8脚和11脚输出的脉冲幅度就低一些,通过推动管控制前级电路,使后极输出降低,达到稳压的作用。

网友:
美国大苍蝇果然功力深厚,这几天我重新看了一下电工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对两个电源并联电路的计算也有了新的认识,TL494的1脚电位的计算可以分两个步进行,先求出每个电源单独作用时R51的电流,然后把两个电流相加再乘R51的阻值即可得494,1脚的电压(1脚电压不会超过5伏电压,否则计算有误,因为R51会向5伏充电,显然这是不成立的,这就违反了基本的物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5伏与12伏无论哪个电压升高(另一个不变)都会造成流向R51的电流增加,相应的494 ,1脚电位升高,当1脚电位超过2脚时通过内部控制电路调整开关的通断时间,使输出电压降低。wd4 r81 wd5 d35组成的支路我觉得是一个钳位电路,把R78下端钳位在5伏,如B点低于5伏D35将导通向5伏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