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芯片是如何代换的?

楼主(2010-04-21):
今天修A6VC 的主板,停00,摸时钟发烫,各个供电正常,就换时钟了,换了几个都不行,请教高手时钟是怎么代换的?
芯片

网友:
相同的代换了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烫有时和供电以及工作条件不满足有关系,不见得是坏了

网友:
我量了时钟的供电了,感觉都是正常的, 若是停00,电压都正常,是不是要量复位,时钟?没有假负载又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量?

网友:
时钟芯片的第3行。。。

网友:
找同型号的啊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的机子修好了,就是时钟的问题,时钟型号是第三行,当时是ics954213,卖家说,只要前面五位的相同就可以代换,也就是说最后一位可以不理它。我们买了芯片,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