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求解!

楼主(2010-04-21):
板子也修过挺多的咯 !   可惜 还是对实时时钟32.768 不怎么了解!

遇见这样情况:1.Intel的桥   晶振一脚 0.4多  另一脚 1.0多!  示波器测量   没有波形  只有电压!  换过全套(晶振和电容.)开机触发正常!再次测量电压  还是一样的电压值!  可是起振!
                   2.今天还是INTEL的桥,测量波形无!  电压0.4~0.7    .马上换晶振  ,换过之后无效。再换,还是无波形!  可够郁闷了!

开始怀疑到南桥!   到底起振是否和南桥有关?

网友:
起振和南桥是有关系的。

网友:
有的主板上会有两颗甚至三颗32.768K晶振,正常时其中至少有一颗会有波形。有的是开机后才会起振的

网友:
这倒有几分见解!  今天的这块板子就是  IO的32.768待机时就有波形,南桥的没有波形 !     有时触发后就跳出波形出来了 !    那我们怎么来确定      哪些板子     是哪个32.768需要起振?

网友:
这个因板而异的,没有什么统一的鉴别标准,这种情况我也不同的板子上碰到过,但因为南桥导致的晶振不起振好像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因板而异的,没有什么统一的鉴别标准,这种情况我也不同的板子上碰到过,但因为南桥导致的晶振不起振好像比较少见。
引用 网友A:

南桥32.768没起振   我倒是遇见挺多  。很多时候都是我做过桥之后  可能是加热的时候没把晶振盖住的原因吧!

台板上就多见了 !  经常是用万用表测量下   机子就触发了  ...直接换掉就会好!

网友:
肯定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