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声卡驱动装不上 错误代码10

楼主(2010-04-21):
DELL 1420 声卡驱动装不上 错误代码10

今天接到一台DELL1420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之后能正常开机,就是无声音,开始以为是驱动的原因,从官网下载驱动安装无论自己安装还是手动指定安装结果都是一样显示的是,驱动安装完成设备无法启用错误代码10,没办法征得客户同意重装系统,装完ghost系统之后故障同样,改纯净版安装之后也无法解决,卸载了猫的驱动,打了HD总线驱动补丁UAA,故障仍无法排除,当时认为可能是声卡芯片有问题,拆机换声卡芯片,换完后故障依旧,这个驱动我咋就装不上了呢!整的头都大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我遇到的怎么是重装驱动就对了,和你一样的,也是1420

网友(2011-03-14):
声卡芯片是不是IDT stac9228x5的啊 ??

网友:
我今天遇到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装系统不行 我还没找到网卡芯片呢!换了试试啊  也不找到时什么问题啊  高手指点啊

网友(2011-12-01):
X    我的是换显卡的 换了以后有时进系统蓝屏 有时掉电 把显卡驱动卸载就可以进去 但是声卡驱动也装不上 跟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2012-06-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影响到声音了

网友(2012-10-15):
我今天有个戴尔PP25L也是这样,STAC9228X5芯片我也换过了,驱动也装过了,系统装的无数次,求大神给思路啊

网友(2013-10-12):
求解,我这有台戴尔 pp26l也是做完显卡然后发现没声音了,驱动打感叹号,系统驱动都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按理说重装系统应该能搞定,如果客户之前有声音的话

网友:
可以换个win7系统再试下

网友:
再不行就,把声卡和功放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曾经就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故障,没有搞好,到现在还是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11-11):
我 这也有台 DELL1420的 声卡芯片是STAC9228   +TPA6040A 驱动能打是就是外接 内接多没声音芯片全换了一样求解。。。。。。。。。。。。。。。。

网友(2014-04-16):
啊。。。。。。。。求解啊   我的同样故障啊  故障不开机  进水  修好后 不显示还掉电  做显卡亮机  装机一样没声音 驱动  系统xp  win7 一样没声音  啊

网友(2014-05-17):
刷  BIOS   试试

网友(2016-02-21):
我的也是喇叭没声音 外接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