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碰到两台机器大电流,一台南桥烫,一台北桥烫

楼主(2010-04-21):
一台IBM R51的机器,1.8V供电场管烧毁,插电大电流,1.0A的样子,摸南桥非常的烫。量VCC3M,VCC5M均有。因此,这个故障首先是要修出1.8V,由于场管烧糊了,从边上引线焊到场管引脚上,装好后插电,待机0.02,已经正常,接键盘触发至亮机,测试OK

       一台NEC VERSA E660,触发后电流1.0A,摸北桥发烫。量各电感,发现MAX1845的两路输出电感无电压。3V,5V均有,判断缺少电压致北桥发烫。量1845的工作条件,发现没有V+。由于没有电路图,直接从保隔后引至V+脚,触发后电流正常跳变至亮机。

        发此贴也是提醒维修同行,碰到南北桥发烫的情况,一定要先看下电压是否出齐,不要把桥斩了不行再回头去查问题。

网友:
楼主
··MAX1845不是电源芯片吗?电源芯片没有V+也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那怎么会3m  5m电压也出来了啊·
    希望楼主可以解释下··看你这个有点头晕·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有时候是这样的,在确定电齐了情况下再斩桥!

网友:
很基础,但LZ处理得当

网友:
可能那个保险断了。所以V+没过来。

网友:
E660都是在那个1845旁边的保险容易坏,还有高端管边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