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芯片维修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0-04-21):
1:故障:MT手机出现自动充电
解决办法:大都是CPU虚焊引起,重值CPU解决问题!
2:出现低电量自动关机?
原因:手机CPU虚焊或排阻104出现故障
3:手机无送话换送话器无效的   重装CPU一般解决问题
4:无铃声或声音沙哑   多是由于长时间听歌    音频放大IC损坏或虚焊引起的
5:照相出现“装置未就绪”  是由照相头损坏或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今天修一手机高防N95故障不送话!!
今天下午正在修手机进来一客户说我这手机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了问可以修吗?
我说可以一般都是送话器坏了!我刚说完,他就说在好多地方修过了都没有修好!那我就给他说拆开看看再说吧!同意---拆机    一看MT芯片组MT6318  MT6225  而且到处都是焊油看来前一位也下了点功夫了!为了保险起见我报了一个高价80  客户同意修!然后我开始修看到送话器电路好多地方都把原来的原件拆掉短接了!我就找了一个旧的主板把送话器电路上所有的元件恢复,恢复完以后我录了一段音没想到竟然能听到声音!我就把手机装好但是一打电话对方却听的声音特别小!没办法接着修!我就把我复原的送话器电路又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但是MT送话器电路直接由CPU 处理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元件 CPU也重装了   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CPU换了!换完CPU后加电开机(此机没有加密)  插卡试机竟然好了
本人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不送话要换cpu的   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特列现在写出来希望给同行们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