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开机就重启

楼主(2010-04-21):
一台旭日150开机就重启,去掉所有的外设,涛声依旧,拆机观察主板没什么明显的故障,只是它的北桥没装散热片,不知道是不是别人拆的时候忘装了,还是就没有?先装上看看,开机暗屏,头大,是什么地方错了,用手按压屏线接口,亮了,装上硬盘,不重启能进系统了,只是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好的?

网友:
旭日150北桥有没有散热片?

网友:
可能是你没有装好,,,也可能就是你看到的北桥没有装散热片

网友:
估计不会稳定。通病,轻微晃晃都有可能好。需要加焊CPU管理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试试,或者换个硬盘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你装机没有装好咧··

网友:
这个北桥本就没有散热片,CPU供电芯片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