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夏普 2718 卡纸

楼主(2010-04-21):
在旁边纸盒不会卡。用下面的纸盒经常会卡,卡的位置也有不同有时卡在定影的右边一个分离爪卡住纸张。有时在转印那就卡,纸张卡的斜斜的。搓纸轮还有走纸通道我全部都清洁了之后,一张张复印就可以复印了。连续复印又会卡。纸张也都换过了。 请问师傅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呀。谢谢啊!
问题

网友:
查对位辊,有时外观看不出问题。有条件试换配件试机!

网友:
夏普的机子,量大的时候,好像都不好搓纸

网友(2010-05-30):
看一下对位辊 那几个白色走纸轮是否转动不良 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