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1900用什么碳粉

楼主(2010-04-21):
我加了兄弟7220的碳粉,磁棍就不磁不住碳粉,一下就漏出来了。

网友:
很多人对碳粉的通用性想弄明白,其实要求不高的话,非要问能不能通用,只要粉的基本性质相同就可以。
比如HP是负电粉,他可以用在HP、CANON、SAMSUNG、EPSON、FOUNDER、XEROX等大部分负电粉的机器上,但关键是效果,SAM、EPSON、XEROX都是无磁的,HP是有磁的,效果当然是没有用专用的好,且时间久了会存在后遗症;
再者HP6L和HP1020的打印速度不同,HP1020的粉要求比6L的粉起电速度快,粒径要小(便于快速熔融定影),很多朋友说HP6L的粉用在HP1010、1020上很好,那是因为厂家出厂的时候把HP1020的粉作为HP6L的粉来卖了,因为成本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粉的最基本性质,电性能不一样的话,绝对是通用不了的,如LENOVO2312是正电粉,HP的粉是没有办法替代的,CANON FC系列的便携式复印机也是正电粉,HP的粉也同样无法替代。
最后,有磁性的粉可以马马乎乎替代无磁性的粉,但是无磁性的粉反过来去替代有磁性的却不行,所以,真正的SAM粉是不能用在HP机器上的,因为根本就上不了磁辊。同理,LENOVO的粉也不能替代CANON FC系列的粉。呵呵,当然上面这两个即使能替代,从成本上来说也是很不划算的。
建议:有条件的尽量使用专用粉(既然有此一说,当然不会是没有道理的),没有办法或急用的时候才选择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