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v通病

楼主(2010-04-21):
V星k9v板子出现南桥微烫、死机、不复位等好多疑难杂症,测量电压正常,元器件也正常,一般将给北桥供电的两只场效应管1个1.5和一个2.5的和旁边的3只电容换掉都可排除故障本人修过大量这个型号的板子都是这两个管和3只电容惹得祸!

网友:
顶支持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遇见过好多此类故障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好心帮助安全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南桥缺电压  把电容换了怎么样?

网友:
在维修中通病很重要记忆一下谢楼主

网友:
不是缺电压电压测起来都很正常,但是换了他们就好!

网友:
楼主的只能作为参考,不能自己一接到手就像楼主一样,就直接换这些东西。好好检查技术才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