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K8N4X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0-04-21):
很简单,就一句话:这板子内存插反过,烧过内存,导致内存槽残留了内存金手指残骸,进而导致了内存槽引脚之间的短路。
解决办法,清理干净被烧的槽的金手指残骸。
不知道这算不算修复。呵呵。

网友:
算是吧,5~~~^_^~~~ ~~~^_^~~~

网友:
不是的...你换一下内存附近的三极管..试一下..应该可以跑码了

网友:
什么也没用换。已经好了。明天我去店里看看,究竟是哪几个引脚之间短路了。可能就是短路引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