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时间不能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东芝笔记本8200开机必须点f1进bios再点y才能启动进入windows,而且必须重新设置时间。查电池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对此问题应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时间不能保存  电池有电的话就要查COMS 供电电路,看是不是能正常给南桥供电,正常的话就要查南桥了

网友:
看看COMS电路到南桥经过的电容有没有漏电,没有的话就是南桥的事了。

网友:
电池,晶振,南桥,它们之间的电路,就是这些了!

网友:
查电池通往南桥间的线路

网友:
通往南桥间的线路

网友:
COMS电路   南桥

网友:
如何电池没问题,就查电路到南桥之间的电路问题.我也见过电池座氧化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我碰到过电容漏电的

网友:
按照各位的提示,我在进一步查一查电路。再此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