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开机电流0.41

楼主(2010-04-21):
V3000 AMD开机电流只能上到0.41,且不动了,CPU有轻微温度,电压全部出来了,换了个拆机的北桥,问题还是一样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cpu

网友:
魔鬼的主意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 换一下南桥附近的电容和芯片

网友:
南桥附近全部是些电阻电容啊,

网友:
HTMCP_PWRGD HTMCP_RST# HTMCP_REQ# HTMCP_STOP#都有3.3V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坏显卡的。看你的情况应该是南桥..搞下看看.

网友:
HTCPU_STP# 3.3V HTCPU_PWRGD 和 HTCPU_RST# 都没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如果是G6150的,加焊北桥

网友:
是6150的啊,北桥换了个拆机的,没换新的,那个拆机的也是工厂返修是重做上去的,上面有记号,应该是好的,

网友:
确定北桥没问题就换个CPU试一下吧

网友:
是6150集显啊,拿下来重新植球,风扇改长转,取掉散热垫,加铜片。

网友:
cpu的时钟测过吗 ?

网友:
CPU也换过的,cpu时钟测试点在哪?

网友:
不要以为这款板子北桥容易出问题,南桥也容易挂掉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不知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