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下。急啊。

楼主(2010-04-21):
今天下午一个客户拿过来一个液晶显示器。我测试下就是。看电影全屏的时候。显示器好象定时间一样黑一下几秒后好了看一两分钟后有黑了。不全屏就好好的。(在屏幕黑的时候显示器上面的指示灯有有跟着灭和亮起来)我换了几个主机都一样。拆进去看都好好的。板上面的电压都好好也没有虚汗的现象啊。郁闷中啊。希望高手帮我下。急。。(我郁闷的是不全屏就好好的一全屏就这样汗)

网友:
应该是数据问题,MCU的数据,或者是设置储存器的数据,搞下看。。。

网友:
应该是 mcu 出问题了把..

网友:
先换按键。再刷程序

网友:
如果是用外接12~19V电源适配器的话,就用可调稳压电源看看电流(正常情况电流在2A已上)。

网友:
电压不稳定也有可能,如果是用外接12~19V电源适配器的话。用可调稳压电源测试看看(正常电流在2A以上)

网友:
先换滤波,后刷数据,再测开关

网友:
应该是ROM的数据丢失了,在论坛里找到相应的数据写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