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笔记本时螺丝打毛怎么办?

楼主(2010-04-21):
朋友SONY的本子,螺丝被前面修的人快打毛了,结果很快就被我打毛,现在拆不动,怎么办,高手们还有好的方法教小弟几招。
笔记本

网友:
打毛 是啥意思?是不是拧豁了,如果是可以 拿烙铁加热螺丝,利用热度把塑料烤软打开。

网友:
用风枪对着螺丝吹一下.温度不要太高.我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如果你不想冒风枪烫坏外壳的危险,那就别怕费时,用一字螺丝刀把打毛的十字钉帽划成一字钉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考验你的耐心。。。

网友:
打点油,用尖嘴钳啊

网友:
用手电钻可以搞定的,我经常用

网友:
这样都能行...感觉还是用钻来的高

网友:
用手电钻把螺帽打掉。开壳后用手钳拿下就行了。这样是不会毁坏壳和底座螺丝的。但要细心的操作

网友:
用烙铁估计会下面的柱子螺母也完蛋了,上的时候应该只能用胶去胶螺丝了。搞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特别是螺丝还处在比较深的洞里。

网友:
尖嘴钳可以搞定,不过小心周围的东西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经常遇到,不过都是小CASE,一般烙铁加热可以解决

网友:
我都是用手电钻

网友:
用电钻把螺帽打掉,就可以折开。等拆开机器后,再取钳子把那半截螺丝取下来。

网友:
还是手电钻好使,,千万不能打油,,,

网友:
用斜口钳钳着直接钮

网友:
那一把坏的螺丝刀用锡线把螺丝跟螺丝刀焊在一起,转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弱弱的问句,手电钻是什么样的?

网友:
都是一般有风枪加热搞的 多注意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是用烙铁加热后,,再用手动螺丝刀凭感觉就可以弄出来了

网友:
个别 的 情况是可以加热螺丝的,但是 控制好温度!生手莫用啊 ~~影响外观,用 电批吧!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