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17电压问题

楼主(2010-04-21):
我有一主板紫色5v电压经过的117,117的输出端对地阻值是33欧姆。请问那里问题

多多 -8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通电之后SB3V电压对阻值会降低,33欧不算短路,你看一下117中间那只脚电压是不是3.3

网友:
拿下来量 如果短路就是南桥挂!

网友:
可以摸下南桥温度

网友:
看一下中间脚的对地阻止是多少 如果短路的话南桥就有可能挂了

网友:
南桥已经击穿了,正常的南桥3。3V待机电压的阻值应该大于80欧姆。

网友:
是不是ICH5?是就很可能击穿了,一通电南桥就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