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上电过程《3》

楼主(2010-04-21):
十四 同时TB6250132脚和24脚会检测B电压。十五 检测正常后TB6250150脚会发出BPWRG信号,BPWRG信号有供到南桥的AB6脚,同时南桥会发出两个待机信号到ADP3205作为控制信号之一,还有供到H8117脚和PMH-447脚。十六 同时PMH-4会在89脚发出一个VCORE-ON-PMH-4信号,经二极管转换成VCORE-ON信号,分别供到ADP320518/SDCPU核心供电在供电,总开关信号,PG信号正常后,会产生VCCCPUCORE电压,同时会产生两个信号,一个是VTT-PWRGD CLK-EN PG信号有供到南桥的V19脚。十七 南桥的W19Y21脚会发出一个PCI-STP
CPU-STP
到时钟芯片的54脚和53{注:PMH-4在收到BWRG信号去开启时钟芯片。十八 南桥在时钟 供电 PG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会发出复位信号和一个PG信号,PG信号直接供到了CPU,复位信号分两路去复位,一路去复位外设,一路去复位北桥,北桥在供电 时钟 都正常的情况下,收到了南桥发过来的复位信号后,首先自己复位,然后把由南桥发过来的复位信号转换成CPU的复位信号,CPU在供电 时钟 PG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收到由北桥发过来的复位信号后,首先初始化,然后就会发出寻址指令,去寻找BIOS,调有BIOS的内的上电自检程序。

网友:
IBM的上电过程(未通过)

系统主供电产生的VCC3M电压经D6转换为RTCVCC,经电阻转换为RTCRST,有供到南桥的W7脚,南桥收到后,会和实时时钟产生32.768KHZ的频率。 VCC3M电压还有供到H8
PMH-4
南桥 TB62501芯片。 此时电脑处于待触发状态。 当按下开机键后,分两路供到,一路供到PMH-432脚,一路供到H820脚,H8在收到PWRSW后,内部会开始工作,正常后会在19脚发出一个PWRSW-H8,有供到南桥的AA1脚。 南桥在收到PWRSW后,南桥内部的待机电路开始工作,会在南桥的Y4 Y2 脚分别发出ICH-SLP-S3ICH-SLP-S4去控制PMH-420脚,74脚。 PMH-4收到开关信号和SLP-3
SLP-4
,在其42脚会发出一个A—ONVIDEOCORE-ON-PMH-4》经R890转换为A-ON信号。 A-ON经电阻R241转换为3A-DRVVIDEOCORE-ON-PMH-4信号,VIDEOCORE-ON-PMH-4供到MAX184512脚,MAX1845在供电VL5V
VINT16正常后,收到VIDEOCORE-ON-PMH-4后,开始工作,产生VCCCIDEOCORE《显卡核心电压》。 VCC2R5A-ON有供到MAX1845U30》的11脚,MAX1845在供电VCC5M VINT16正常后,BST电压正常后,产生VCC1R25B的电压。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205382

网友:
IBM的上电过程《2》

A-ON有供到TB625019脚和62脚,此时TB62501会开启所有的A电压,去控制Q39 Q12 Q42 分别将电压VCC3M转换为VCC3A VCC1R8M转换为VCC1R8AVCC1R5M转换为VCC1R5A电压。 VCC3A
VCC1R8A
分别供到TB6250122脚和30脚进行检测。 TB62501检测正常后,会在49脚发出一个APWRG信号供到PMH-4 48脚和H8118脚。十一 PMH-4 收到APWGD信号后,会在70脚发出一个B-ON-PMH-4信号,在89脚会发出一个VCORE-ON-PMH-4信号,B-ON-PMH-4R867转换成B-ON信号。十二 一路去开启麦克风VR5电压,还有供到MAX1845U29》的12脚,MAX1845在供电正常后,收到B-ON信号后,芯片就会被开启,产生VCCCPUIO电压。B-ON还有供到MAX1845U30》的12脚,同理得到VCC1R25B电压,供到Q80,产生VCC1R2B电压{注:75}。十三 还有供到TB6250112脚和8脚,正常后,会控制Q23 Q24 导通,将VCC5M
VCC3M
转换为VCC3B
VCC5B
电压,并导通Q11 Q31 导通,把电压VCC1R8M
VCC1R5M
转换成 VCC1R8B
VCC1R5B
电压。

网友:
转贴!不通过。

网友:
这是我自己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