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0-04-21):
我的显卡以前一直是好好的,上次重装了一次系统以后,显卡驱动就装不上了,装了就黑屏进不了系统。于是又重装了几个系统,郁闷的是只要装显卡驱动就黑屏进不了系统,不装可以进,高手请赐教、

网友:
要检查下DID和GPU

网友:
GPU可能坏了。。碰到过

网友:
我前几天就碰上七彩虹8500GT的显卡,轻微花屏,DOS下字符显示红色,安全模式下有几条竖的条,装系统不能安装驱动,装驱动就是蓝屏,显示nv4_disp出错,不装驱动能进系统,后来加焊核心解决问题,用了几天了都正常,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由于自己修着玩的,没有拍下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