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主板求答

楼主(2010-04-21):
联想旭日150主板求4912复合MOS管代换

网友:
上管烧还是下管烧。。4912有代用,一般我用二极管档量D极与S极,如果导通方向一样,而且G极在同个方位的MOS管,就可以代用,型号不区分。
一般换好还要检查后级有没有短路,或者两个管的G极控制脚有没有开路

网友:
我就是看他的沟道一样就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4914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