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老版的)高手帮忙看下哪里是保护电路~

楼主(2010-04-21):
新手学习中~~~~没有电路图~~~能看懂一点~~~嘿嘿~~~最好能在原图上帮忙标记下~~~感激

网友:
维修讲究的是思维的条理性,发图出来说是保护了,起码说全故障现象,你都测试过那些数据,毕竟这不现场,各位师傅们也只能根据你的测试数据来帮你判断,照你说的这些要是把电源搞好了,真乃神人也

网友:
你起码得懂些电源的工作原理及维修流程,给出一些关键的测试数据,没有测试数据,怎么帮你分析啊?你连保护电路在哪都不知道,我觉得你可能没弄懂原理,好好补习一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你这是烧辅助电源调整管了吧?关保护电路何事?
这个电源的电路你可以参照本坛到处可见的长城ATX-300P4-PFC。重点查辅助电源高压侧。先慢慢爬文吧。

网友:
各位大侠~~这是具尸体来的!!板已经穿了~~焊盘没了~~我只是想在那个部位是电路保护常在的地方!!

基础是不够!!我在学习中

网友:
集成块LM339和KA7500B(TL494)构成保护电路。

网友:
集成块LM339和KA7500B(TL494)构成保护电路。
引用 网友A:
7500第四脚高电平是保护~~能在麻烦你下中间经过的电阻跟什么东西么??我这样问的确是有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感觉!!不好意思!~~新手的确是有点那个的!!

网友:
故障现象没说明。不一定是电路保护啊

网友A:
7500第四脚高电平是保护~~能在麻烦你下中间经过的电阻跟什么东西么??我这样问的确是有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感觉!!不好意思!~~新手的确是有点那个的!!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在坛子里找张ATX-300P4-PFC的图纸,然后慢慢爬线路。
如果你现在想复活这个“尸体”的话,还是先将辅助电源整正常再说吧。辅助电源不正常,后面的KA7500B、LM339这些都无法正常工作,那你猜测啥都没用。

网友B:
你自己在坛子里找张ATX-300P4-PFC的图纸,然后慢慢爬线路。
如果你现在想复活这个“尸体”的话,还是先将辅助电源整正常再说吧。辅助电源不正常,后面的KA7500B、LM339这些都无法正常工作,那你猜测啥都没用。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大侠~~这是不打算复活他了~~~当料用了~~~今天爬线爬了整天终于把另一个电源整好了~~~~还是要感谢你们~~~~好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