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今天两台换高压的糗事

楼主(2010-04-22):
前两天接了两台DELL的本本,都是屏暗。今天拆开D620,确定是高压的问题,本来想修好高压条的,想想也难修,就找了个19V的通用高压条。电源和地一眼就看出来了,关键是开启信号不好找,开机测电压,发现有几个脚都是3.3V ,还有1个脚是5V。就随便接了个3.3V的脚。开机,白屏了一下就出来画面了。正常,以前改高压都会白屏的。
   突然想想他怎么会有几个3.3V电压呢?抱着研究的心态,当我接到最后一个3.3V的时候,开机不白屏了。哈哈,从19V电压脚这边数过去是12脚,拿出记事本记下了,方便以后同样的高压改起来方便。   后来再想找找ADJ,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真搞不懂那个脚是ADJ了,算了,就这样吧,比起以前改的高压,这个算改得好的了。     糗事从下面开始

   前面还是装高压在外面试机的,现在要把那个插头吹下来接线。这时来了个朋友,我就一边和他吹牛,一边干活,当我把线接好了,再一开机。啊,怎么不亮,还是暗屏,马上拆出来看,天呀,接错了!开启信号的3.3V接到地了,地接到3.3V脚去了。马上换回来,开机,还是一样,暗屏。这下完了!出问题了。不会烧了什么东西了把。。。     先不管D620,把另外一台D600也拆开,发现D600和D620的高压接口是一样的,测试了一下,脚位也一样的,直接把前面改的高压装上去,开机,指示灯一闪就灭了,然后闻到了烧焦的味道。这时,一身冷汗冒了出来,把我给楞了一下,用袖子檫了檫额头,把高压拔出来看。晕啊,一根针歪了,刚好碰到地线了,估计前面插进去的时候用力过猛造成的。没办法,拆出主板,发现电源接口边上一个芯片烧焦了,从料板上拆了个装上去,可以开机了。把前面的高压弄好,又检查了一回,真的怕再出现问题了,装上了,总算是搞好一台了。ADJ也不去管它了。

    再回到D620,因为前面还是暗屏,还能看见点影子,想想应该没有烧坏,至少图像是正常的。测试12脚已经没有电压了,其他的脚还是有3.3V,把线接到3.3V上,可以正常了。开机白屏1秒。

   在这里想和大家说的是,在修机器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聊天,焊接好了一定要仔细检查看看,一不小心,说不定有多大的损失呢!
  也想问问那个ADJ信号在哪个脚?我怎么就没有找到,测量的时候按这FN+亮度调节,电压都没有改变的。

网友:
呵呵··
楼主··以后干活的时候还是不要一边聊天的好··
  会有这样的后果还是楼主不能够细心啊·

网友:
一定要小心了呵呵

网友:
你这算什么。。。去年修一台BENQ的液显,电源板的事,都修好了没装螺丝插电试机,旁边来一朋友顺手一丢鞭炮齐鸣       另一次是同时来了2个液显,一个优派15,另一个三星19宽。15的是灯管问题,先换再说,换好装机的时候那三星主人(一大美女)一个劲的夸我跟我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一声“啪”屏碎了,赔吧。。。然后轮到三星的时候,那女的一个字了也不出。。。

网友:
哈哈 还聊着聊着屏就碎了 那美女有那么大杀伤力?
我记得d620 没有  on 和adj 是通过两个数据线 控制高压的亮度和开启的

网友:
你测量的3.3 可能是数据线上的电压

网友:
哈有意思,美女的力量有这么大呀

网友:
等我做维修了我就一边聊天一边干活我要练成一心二用 说不定那天来个美女呢

网友:
要是有个美女想和你吹牛呢

网友:
波哥的话,我有点儿不信,就算是大美女,顶多也就是流口水,怎么会拿屏开玩笑呢?波哥,解释一下,要不上美女图,让大伙看看

网友:
是哦 干活的时候还是不要聊天好, 我就有一次,明明修好了的液晶电源板,突然掉了枚螺丝在300V大电容上,砰的一声,完了

网友:
长在河边走那有不湿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