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引脚问题

楼主(2010-04-22):
请问I/O的引脚是不是都有规定的。什么脚输入什么脚输出。。对吗。。还有第几脚是管什么东西的。。。是不是这样定义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

因为我在检查某一个元件时检查到I/O输入脚就不知道从那个脚输出了。

网友:
I/O从字面理解即Input/Output,“输入/输出”。IO在所有主板上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但是引脚定义不同,具体的引脚定义需要查相关型号的PDF文档,下图是主板中最常见的83627的引脚定义,你可以参照一下。另外赠送你一个查询PDF的网站,超级好用,各位看官还是收藏了比较好http://cn.ic-on-line.cn/

网友:
你说的也太模糊了,每个机器上的芯片定义都不一样,你想知道那个呀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3977-1-1.html
给你看看这个帖子,这时别人发的io引脚的定义

网友:
要看得懂资料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英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