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南桥后主板复位电压低

楼主(2010-04-22):
今天接一845主板,故障现象为无法触发开机,测开机针脚有5V电压到,测晶振,一脚电压为1.46V另一脚无电压,判断南桥不是短路就是虚焊了,清洗南桥后,测试仍无法开机触发,于是用手压住南桥测试,结果开机可以正常启动点亮,拿着板子上机器加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加焊南桥后,机子可以触发,但无法点亮了,上假负载发现,CPU复位电压低了,只有0.45V,求教高手,这样是不是南桥被我搞挂了呢,或者我可不可以进行二次加焊。

网友:
这种情况 量量桥挂没 从新加焊 不行就做BGA啊

网友:
加焊没加好,重做BGA一般都可以了。

网友:
重做吧  应该是混了

网友:
加焊补好 就充值  和手机一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