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灯管损坏更换全过程

楼主(2010-04-22):
Replacement Laptop LCD lamp interested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repeatedly asked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lamp screen out the process of the article published today, I replace the lamp on the course of the notes and we talk about, hope that we replaced when to apply them. Why replace the lamp it? The questions to ask yourselves, and personal reasons that the replacement of lamps:
1, screen dark
2, the screen color lamp aging, the screen dark and tubes conne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using the normal computer suddenly fell on the ground when the boot screen again, special dark, the dark is probably caused because the lamp broke dark , the screen display when the color red or boot screen red, into the system to be normal after the show, this is caused because the lamp aging. So when everyone in the replacement must be careful or the detection of faults is clearly caused by the lamp, do not blindly change to prevent the demolition of the screen when the lamp and otherComponentBroke.

First of all we know about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screen, the screen is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overall composition:
1, lamp 2, reflector 3, a collecting plate 4, liquid crystal panels
We can find the time when the screen cracked LCD panels broke the surface of liquid crystal caused by leakage, why do we see the old sense of the screen when the screen with white spots, these white spots is not good because the screen caused by prolonged use of protective caused by dust into the reflector, the reflector replacement problem can be solved, but the screen is bright and white spots on two different concepts, highlight of the LCD panel because of bad points and the white point reflectors in the dust (gathering dust in the reflection are more difficult to board taken away, the general solution is to replace the reflector) plate just concentrating reflectors gather light more evenly distributed light is rarely a bad hard.

Download (20 KB)

网友(2007-07-16):
The author Take a (TOSHIBA-LTD121EA4X) 12,1 TFT 1024 * 768 1024 * 768 brands of LCD screen for replacement lamps, notebook LCD screens are a lamp lit LCD screen and desktop are different , desktop LCD are generally less than 2-4 articles, are two popular and relatively thick, a lot of LCD connector models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screen is behind the 20-pin, here we can see, behind the LCD screen chips separated by a piece of plastic and the screen was so because the chips and screen enclosure or some man-made damage to chips, so we have to be careful when in the open not too much effort, here in particular to the main circuit board is the top, we carefully If you can see the dark gray part of the Department covered with thin lines and a resolution module, why some computer screen will appear one or more bright lines, because these thin lines loose soldering or short open, because the line is the small tools generally no way we can connect with on this, many service companies are not able to screen such a bright line repair, the solution is to replace the entire screen. Identify module and the thin line is connected together, identify the module even tell the color, sometimes we had to replace the old feeling after the LCD screen did not change over the past split screen colors look good, because a screen of each module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models of different the same screen output voltage is not resolved under the same resolution of the color of the module are also different, so why we need to be replaced because the original type Bingmu is because the resolut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module, where some people often Hui expect to find some money left over for LCD screen with the two hands can be displayed properly on OK the fact that this idea a little error, for the use of the screen and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w screen is generally less than 100-200. When bought two hand-screen problems in business after the warranty time is finally suffer the greatest loss of our own, after all, for the hand of the screen with two new screen warranty warranty time and the time is different, why should we order to save the money to take these unnecessary risks too! I propose that we replace the original type screen, so the life of the screen there is a big help.

Download (20 KB)

网友:
Tube should be removed first have to look at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screen, whether the screws around the screen screen and tube, remove the screws around the screen to clear after going to remember the location of each screw, because each part of the screen screws are different, if the mistake will screw mounted LCD panel wrong serious crush, screen lamp on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office, after the torn blanket below, gently hold the screen frame go this time we can see the LCD screen panels, reflective panels, concentrating board close together, a tube frame on the screen, this time we can carefully removed out of the lamp "Remember to install or replace the lamp when the intensity and angle must grasp, must use even ripped out the intensity of the lamp, the lamp is relatively weak because it is easy to carry because of the intensity or the angle is too large and the broken lamp"That is something we must bear in mind, but just started to learn who broke the lamp replacement lamp is difficult to avoid a few friends! After all, how would there be no intersection of the success fee too! But must be careful to replace the lamp.

Download (23 KB)

网友:
At the same time I ripped out of the LCD board, condenser plate, reflectors pictures pictures of it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clearly. Generally, we see the inside screen is white reflectors caused by the replacement of reflectors in the best time to find the same type of screen in the reflector replacement so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size, different types of screen sizes are different reflectors .

Download (21 KB)

网友:
, This is the laptop screen tube, is not hard to imagine that a small lamp can light up the entire screen, we can not overlook the lamp ah! Highlights of the state in the lamp voltage lamp on kV, so the work of the state in the tube we do not handle contact with the two ends of the lamp. Connect the wires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process: we must put a good tube, see the reflector screen is completely stuffed, sometimes we have the lamp installed after the test machine only to find no place for a good lamp lamp caused Leaky or somewhere relatively dark place, so do not worry when the installation slowly put all things good then screw installed. Summary: Replacement lamp, said although the whole process look very simple, but often times we have to in order to complete disassembly, installation and dismantling of the screen time must be calm, do not worry too much or echinafixsive force, not out good case but the other sub-items ruined even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s. In particular, resolution liquid crystal panel module and the surrounding lines. Broken the gods are can not put out you remember to be careful, be careful

Wish: The "heart" to listen to as "core" services Woon a "new" allows you to put the "heart" (toward their dream of continuing efforts to keep a computer in the field study and master, is my biggest dream)

网友(2010-04-22):
14-24经常换,24--52没换过,谁换过,发个图片看一下

网友:
大哥,,,英语好啊, ,
要到你那个水平,
能完全不靠翻译能看懂这篇文章
都很了不起老!!!

其实换灯管
最重要的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
看来搞维修的练好英语是大趋势了。。。

网友:
全英文啊,大哥,偶不懂啊。还有,这个换的过程也不是很太那什么啊。。。。。。。。。。。。

网友:
这个主要是心细,多实践。功多艺熟嘛

网友:
看标题,我没换过那个就想进来学习下,进来一看头晕了

网友:
大哥看着费劲啊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国人?Which country do you come from?

网友:
全是英文 其实换灯管就像4楼的仁兄说得,胆大细心 多多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全英文。。。。你那么好的英语水平。还用得着修这个吗。、

网友:
可惜是E文,看不懂,楼主要是一起翻译一下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