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不能用 查哪儿

楼主(2010-04-22):
C61 主板 前后USB口都不能用 了

网友:
USB直接连南桥的  你打下对地阻值 看正常不     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USB 5VCC
--------------USB AD LINE
--------------USB GND
--------------USB 48MHZ

网友:
板子能点亮的话,插PCI扩展卡吧

网友:
南桥坏了  PCI的也够呛能用

网友:
一般是南桥,如果跳线差错了,就烧了

网友:
去新手区看看吧

您中奖了

看5V有没有,有的话

SB挂了

网友:
不用浪费时间了,插PCI扩展卡

网友:
看看5V有没有了。。

网友:
空板查下USB对地阻值量中间两根脚 一般在600左右如果有那就是USB口坏了。如果不是~~~~南桥的问题估计是没有放静电热插拔USB设备了吧。

网友:
打下5V的对地阻值

网友:
看1脚5v!查2 3对地(600左右),4接地!各样正常用不了,试下换接口!

网友:
供电,数据线,南桥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主机能点亮    一切都正常 就是U口不能用

网友:
多数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供电,后数据线,最后南桥

网友:
查 5v 查数据线对地组值  -   + 值都要一样喔

网友:
怀疑是南桥

网友:
前后USB都不能用,那就不用量USB口上的数据线阻值了,要找前后USB的公共部分电路:电源5V,48MHz时钟,南桥等。最坏的

情况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那很明显了,南桥问题

网友:
先查南桥啊!看看电压

网友:
顶!!虽然很一般的鼓掌,但很谢谢写得详细的朋友,对我们新手来说,作用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