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

楼主(2010-04-22):
今维修一板子,故障为能加电,不跑马,先后测了CPU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于是立马想到BIOS有问题,可刷过后,故障依旧,纳闷了半天。最后清了一下CMOS,居然点亮了。各路英雄要多多注意这个问题!!!!
cpu
cpu供电

网友:
大概是设置上有什么错误吧。。。。。。。。。

网友:
------------楼主看下是什么ICH,如果是ICH7以后的SB的话,有可能还会出现返修现象。因为CLEAR COMS不一定会全都OK。我们经常修到这样的现象,但是有部分时间不等的都回来了。2次RMA后,又CLERR COMS好了。没办法,做了新的SB后,就好了。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也寄往台北RD几片,请求他们协助分析一下,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网友:
看看 不返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