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晶振一脚0.20 一脚0.15正常吗?

楼主(2010-04-22):
实时晶振一脚0.20 一脚0.15正常吗?
是署光的服务器,不能加电的故障。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不正常。你看一下有频率没,一般情况下只要主板接地就能量出频率,

网友:
开关针没有电压吧?我也遇到了正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