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PE-X 主板有时能开机有时又不能开机

楼主(2010-04-22):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是怎么回事呀??
华硕

网友:
你发的问题太模糊了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面太大了,只能说坏了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是CPU座空焊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南桥坏了,供电查下,说得太简单了,不好判断。

网友:
说的精确点,也好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先查查cpu.北桥供电,南桥供电,内存供电是否正常,还有简单的就是先从软件方面着手,说不上中病毒或是内存,CPU有问题;先确定是好的再去检修其他的!

网友:
你的问题面太大了,不知是否是搞维修的,建议拿到维修店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