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风扇错误通病

楼主(2010-04-22):
经常碰到IBM的报风扇错误。。但是X61的机器有2个风扇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俗称“二奶”就是这个容易坏。大的一般不会有问题
把小的拆下来。打开搞点油就会好的。实在不行。就换新的。

 会员6555512元2022-10-27 11:29

网友:
碰过一个X200风扇报错的,加油就好了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改主板,然后去掉小风扇,再也不报错了,带小风扇的主板都是 T7300 CPU 的。

网友:
没碰到过  碰到X61风扇坏的

网友:
如何改主板啊。有无这方面的资料.希望赐教

网友:
谢谢分享了,我上次遇到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还换温控呢

网友:
缺油啊,卸掉洗洗,上油

网友:
我一般遇到 fan error就换风扇了

网友:
风扇报错一般要换风扇,加油用不了多久又要坏

网友:
X61风扇是很容易坏,碰到很多了。

网友:
没错终极维修就是改电路.这样才治本

网友:
IBM的保护实在太好了,老报错

网友:
遇到报风扇错的,都是拆下风扇清洗完加油解决问题的

网友:
加油都是治标不治本呀,还是很容易坏的呀,换新的最好

网友:
成本问题啊。如果能解决问题。成本又低。你选哪个啊。

网友:
换了个二奶风扇重启会报Fan error怎么改呀?

网友:
是栓的新的吗?一般都是2奶坏的。大的不会坏。

网友:
二奶风扇是给掌托散热的。

网友:
碰到风扇报错一般是灰尘太多,做好温控!

网友:
昨天刚换一个2奶,也想过改一下电路,但没去实施,毕竟是给掌托散热的。

当然,不是每个X61都有2奶的。有些人还想自己加一个2奶。

想把FAN_FRQ和FAN2_FRQ短接了,这样2奶的检测就是检测大的风扇了。不知道可行不?没实验过。

网友:
一般都是加油搞定的!客户如果一定要换那就换一个吧 不过成本高了就是

网友:
是不是可以刷只有一个风扇的BIOS????

网友:
我也弄过,不过这个小二奶可是不便宜呀!

网友:
报风扇错误一般不是主板的问题,给风扇加油就会好了。一般可以保证三个月

网友:
FAN 报错。一般清理一下就好。

网友:
各位同行 不能改长转吗? 这样不就OK了

网友:
各位同行 不能改长转吗? 这样不就OK了
引用 网友A:

不是改常转可以解决的,2奶风扇也会转,只是FAN2_FAQ在H8里检测不到吧。

网友:
我搞了几个还没见到,有包二来的呢,看来我见到的还是比较本份的啊,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以前遇到过几台  全是换小风扇解决的问题,这个风扇比较容易坏的呢!看了楼上的朋友说是改主板,没有改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
有改过的电路的朋友可以告诉下啊.一起学习下啊。

网友:
X61的没遇到过   遇到的都是T4X系列的坏的多些······

网友:
这个小风扇花了我200多
引用 网友B:

你勤劳点.拆下来清理下灰尘.主入点油.就可以剩去200大洋

网友:
是应该把风扇换了,省的费事。

网友:
风扇转速不够也会报错,先加油还是不行就换··

网友:
我们一般是换了,看钱多少,多就换新的,要不就是加油

网友:
我现碰到过一台,加油就行了

网友:
一般要换风扇.

网友:
遇到IBM 风扇报错问题从来不换的酒精清洁加一滴就好,从来没翻修过的

网友:
还有种方法就是把BIOS刷一下,把BIOS刷成不带风扇的BIOS,然后再把小风扇给去掉就可以了不去掉就会不亮的,这个方法我们实验成功

网友:
IBM的保护实在太好了,它不保护我们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