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适配器问题

楼主(2010-04-22):
一台IBM的笔记本外接适配器屏幕狂闪,发出报警声,用自带的电池正常,(我还没有维修过笔记本)这种适配器电压是20V的,输出有3个测试点,测试的电压不知是否正常?

如果是正常的,应该就是笔记本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适配器有问题,换个看看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功率不足,带不起来。

网友:
你应该先看看笔记本需要多少伏多少安的电,然后在再选电源,最好是一样大小的。这样我估计你的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适配器是笔记本原配的。

网友:
适配器断线,或接触不良

网友:
你用可调电源啥,这个正常不就是适配器的问题了。

网友:
最高的应该是20V才对呀?现在OEM的电源质量不太好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内部接触不良导至电电不稳或者是变压器内部的稳压元件损坏造成,换个通用的吧。

网友:
先换适配器或者用可调电源试下,或者拔电池用适配器测下是否开机。

网友:
实验过T61\T60用19V正常,换T400就必须达到20V的,否则就带不起来

网友:
维修中 ,有时用替代法是很方便的,,所以先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