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17c耳机有声喇叭无声

楼主(2010-04-22):
COMPAQ c17c耳机有声喇叭无声,耳机插拔的过程中喇叭会瞬间响一下。声卡,功放全都更换过,故障依旧,求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那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更新驱动吧。

网友:
功放上的shundown信号,声卡上的AUDIO-SENSE信号,要有3。3V以上的高电平。从症状上看多是AUDIO-SENSE信号不正常。

网友:
hp 好多机器没声音都是驱动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