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ZM6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0-04-22):
V星945GZM6没有供电!基它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的CPU供电,希望大家帮帮
到了每天早上可以点亮几分,钟复位就亮了, CPU就没有供电,再也点不亮了.
电源芯片RT8802A 第1脚1.30V  第2~4脚0V 第5脚1V 第6~9脚0V 第10脚3.5V 第31脚5V 第40脚1.2V
这RT8802A是不是坏了

网友:
1.2V不是CPU供电的..是VTT1.2V桥连总线供电

网友:
修好了是RT8802A第12脚DVD接12V的10K电阻坏了

网友:
电阻级别的高手 一般我换CPU电压芯片 还不行就把附近所有的小电阻量下

网友:
够仔细的,电阻坏的不多,

网友:
应该是那个地方不稳定  换管理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