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N 主板掉电

楼主(2010-04-22):
a8j 主板带独立miniPCI-E go7300显卡,电流上到0.99  左右掉电 裸板 不插 miniPCIE 显卡 不插CPU 插内存 跑0.45左右还是掉电,不知是否正常? 上电待机电流 0.01 正常,掉电后回到0.03, 但还可以继续触发, 偶尔可以亮机(机会非常少)亮机的时候外接显示器 灰屏。。。很暗。。, 内接屏幕 白屏。。。   加焊了 PCIE 显卡,还是白屏外接灰屏, 现在就是掉电。。。 开机瞬间查 CPU NB sb 内存供电都正常, 用手一一摸过去 发现 ICS954310cglf 时钟芯片 非常烫手。。。 不知是否正常?

大家帮我分析下, 接下来如何排查

哎。。 多普达手机相机真的见不得人。,。。。

网友:
更换了 ICS954310cglf 时钟芯片 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你掉电是有规律的,还是随机的掉电,如果是随机的你看哈是不是虚汗,有规律的话应该是缺什么信号,你只有找图看哈了,

网友:
是有规律的,一般 开机 4-5 秒左右掉电,

缺什么信号 ,要如何查? 图纸有

网友:
这哦就不懂了,你可以看哈图纸上有时序图没有,我对这个机器不熟。你把图传我看看哪,QQ93688054

网友:
应该是牧歌电压不正常  你查查 看看

网友:
你看一下ISL6227  产生的电压对不 应该是1.05V   1.5V    我头次修了不一张,也是开机掉电,量这两个电压没有出来,造成故障的原因是ISL6227  28脚5V  供电的电阻由4.7欧,变成400多欧了

网友:
是不是能听见LOGO的声音就是没显示,这机器大多都是北桥空焊,我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应该是少冐个电压,你查查看

网友:
開機到1A左右掉電,我也修過一次,是ISL6262CRZ虛焊了,補焊後OK

网友:
CPU换块试试

网友:
你看一下ISL6227  产生的电压对不 应该是1.05V   1.5V    我头次修了不一张,也是开机掉电,量这两个电压没有出来,造成故障的原因是ISL6227  28脚5V  供电的电阻由4.7欧,变成400多欧了
引用 网友A:

不是5V   是3V ,  我这里测出是 3.5V 左右  应该是正常的,不知道你所说的 1.05V 和 1.5v 是什么输出电压?

网友:
修过一款这样的本本0.9几时掉电,最后查时CPU坏了,换了O
引用 网友B:

换过一个CPU  一样是掉电。。。。  ICS 时钟 芯片 很烫手  到底有没问题?

网友:
那机开机电流没有那么大吧,,

网友:
外接灰屏的话 要不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时钟芯片不热才是有问题。很烫也是正常的。

网友:
a8j要是有独立显卡估计显卡的故障比较大点楼主要是有条件可以加焊下显卡和显存试试先

网友:
应当是虚焊,并且与CPU供电周边相关的

网友:
我前些天也修了个这本和楼主的问题一样但是我也没修好哈

网友:
华硕不过显卡也回掉电

网友:
就算不插顯卡,也不應該掉電!

网友:
时钟芯片烫是正常的 频率比较高

网友:
南桥and io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同样是华硕的机器,不过有时加焊北桥就好了,有时是内存槽虚焊,洗一下就好了,要不你试试

网友:
华硕不过显卡也回掉电
引用 网友C:
不过显卡掉电, 那要是不插显卡 也掉电么?

网友:
时钟芯片不应该很烫 你看看 时钟芯片 应该就是哪的问题 可能是时钟芯片 发出的牧歌时钟频率不对 查查

网友:
CPU那一块查查图纸。。。。

网友:
今天刚修了这型号开机电流到1A掉电的,加焊北桥就好了,建议楼主做北桥吧

网友:
北桥加焊了就好了

网友:
显卡板的问题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最后发现是北桥坏了,换掉就OK了。

网友:
黄毛兄你也来了啊

网友:
问下楼主搞好了 。没有啊。。也没有音讯了。。搞好了。。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楼主的那是独立的板子,跑到0.9左右应该是显卡虚焊了,,这个显卡版很贵的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过,或是北桥。

网友:
查查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掉电多的时候我都是整CPU供电

网友:
always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05-28):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前裴们快来发表几句

网友:
你可以看看没个供电芯片的shout down信号,然后两一下他们的对地组织是不是正常。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我 接了 一台机和你说的 故障都 差不多,修出来了给我说下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北桥嫌疑大点

网友:
还没修好,客户已经取回去了。。。 真是郁闷~~ ,研究了好几天的板子 就这样白研究了。。。

网友:
时钟芯片是很汤的,这个机北桥经常虚

网友:
时钟发热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