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S显卡,黑屏无显示,但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0-04-22):
一块杂牌的7300GS显卡,黑屏不显示,但能正常进入系统,可以在黑屏的情况下正常操作计算机,就是显示器不亮,GPU也加焊了,故障依旧,请问怎么继续修???VGA和DVI接口都不显示。。。。小弟是新手,请大侠们说的别太专业了,怕听不懂。。。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看看DVI头子能不能亮。可能上面的头子能用的

网友:
风扇转吗,检查一下各路电压吧

网友:
检查一下各路电压吧
再刷显卡BIOS

网友:
主供电没有也能进系统的,先测电压再说吧

网友:
诊断卡 主板加载显卡bios 会停一会在跳码 才算 如果直接跳过不停表示没抓到此显卡
我的诊断卡会停 2d 一下在跑码

网友:
保证各个电压正常,不行再换那个08的门电路试试。

网友:
打桥面上电容的阻值,如有三个以上短路,多半主芯片挂了,或下面有连球。

网友:
GPU内部DAC电路不良,应该是GPU损坏

网友:
风扇转,DVI头也不管用。。。不知道怎么查显卡电压,我是新手,各位大侠能帮我在图片中指出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