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怪问题

楼主(2010-04-22):
F41LM393部位进水,处理后超奇怪故障,待机时内存上能量到1.8V电压,机器能开机,开机运行正常,但正常关机后不能开机,正常关机后内存没有1.8V电压。怀疑是SYSON信号问题,这个信号控制1.8V的电压开启。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找图纸撒,没图纸就只有用眼睛看了

网友:
关机后 就是没有1.8V 1。8V是开机后有的

网友:
是待机时就有1.8V,这个电压待机时是应该没有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会影响EC,让EC的第95脚输出syson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按下开机键后才出来的。

网友:
看电路图,一个个排除吧,首先要确定1.8V待机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维修就是要发现什么地方不正常,然后跟据其工作原理挖其原因所在。

网友:
看了电路图了,还是晕着呢! 确认这个电压待机时没有的。这个电压供内存和北桥,现在待机时内存上都带电。

网友:
看来知道的很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