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7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4-22):
故障:不跑码.之前客户拿来时是不认独立显卡,有时有关不了机,然后心想单桥的芯片多数都是虚焊引起的.谁知加焊完后无VTT1.2V和CPU供电.连RST灯也不亮..我拔了BIOS.CPU.一样没有RST.也关不了机.开机时测14脚无电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高手出来指点思路...

网友:
附加W83627DHG.监控输出CPU核心电压.VTT.等电路的电压..会不会是这个影响呢?手头上只有W83627EHG.引脚不同也不敢换.请高手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原因啊。再重新做一遍,不行换掉

网友:
我也认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
没加焊之前集成显卡可以显示..加焊后完全没反应..桥的可能性的确大一点.

网友:
是桥的问题可能性太大

网友:
把桥取下来重新做一次,要不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桥没做好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我有块技嘉的主板也是这样的。单桥的芯片发热量大,容易虚焊。

网友:
就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