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一直这样?

楼主(2010-04-22):
845G主板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一直这样?不插CPU没事,风扇正常转,但CPU没有供电,装上U后就会出现转一下,停一下,转时电压正常,请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电路短路或者你的U挂了.

网友:
核心供电芯片坏?

网友:
U是好的,打阻值对地没有短路,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块像LZ这样的问题,请问LZ 问题查出来了没有呀

网友:
电压什么的你什么也没测  怎么帮你呀?

网友:
这种问题,你不插内存试试,不插内存时CPU所有工作条件都满足,内存长响报警,当初修这个板的时候,我是把LM324 ,431 ,9173,全换了,换了以后不定时死机,用户不修了,卖给了他一块板。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精英给品牌机代工的845G发现有不上内存,风扇转一下就停的问题,把内存装上就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应该是12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