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嘴发出啸叫声

楼主(2010-04-22):
自用的飞利浦17纯平显示器,用着用着突然从高压嘴处发出吱吱吱吱的啸叫声,图像没影响还是好的,拆开高压帽用刷子刷了下显象管高压嘴,重新扣上,涂了点704硅胶,问题依旧,请问各位,是啥子坏了啊,修一下估计要多少钱啊?

网友:
高压包换掉就可以了!!!!!!!!!1

网友:
啊,换个包好贵吧。包的价格和一台二手的好显示器差不多吧。

网友:
可加点704看看,一般的漏气应该可色解决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更换高压帽和卡簧(这些东西可以从坏的高压包上拆,不一定要买新的)。

网友:
支持楼上朋友的说法,只换高压帽和弹簧就行了。

网友:
高压包嘴 里面氧化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改天去换个帽子和卡扣试试。。。

网友:
把高压嘴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再换高压帽和卡簧,一般就能修复

网友:
应该是高压嘴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细心观察的话,应该帽儿被击穿了,修了好几台,都这样

网友:
啸叫一般是帽被击穿应看到蓝火苗,再就是里面的石墨层积碳应清洗。

网友:
要清洗干净后换高压嘴,要不然用不久还是会打火的.

网友:
清洗干净后换高压嘴试试,如果还是一样就换高压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