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拆卸旭日150,求助。

楼主(2010-04-22):
我家里正常使用的旭日150现在开机后,能通电,CPU不工作,黑屏,怀疑电源控制IC部分问题。我无拆解笔记本的经验。现照着网上的拆解步骤进行,(http://tech.sina.com.cn/n/2004-11-05/1040454305.shtml)前面还算顺利,到如图这步,我感觉如果检查右上部铝板下的电路,似乎要简单卸下铝板是不可能的,或者还是应该麻烦一点,先拆开底部,再从下面卸下电路板来修理。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或者还有什么指导,都可提出,本人感谢在先了。

网友:
你是在问怎么拆机吗?
先把屏拆下来了,把C壳,拿下来,把板子拿出来,cpu电源控制在背面,靠近cpu的地方,不把板子拿出来,怎么焊啊

网友:
画了圈,你看一下

网友:
先拆风扇的四个镙丝

网友:
我们干这行都快成雷锋了。以后客户都会拆机上论坛求租修本了。我们还赚什么钱

网友:
谢谢你,我的目的就是能检修右上部的电源IC部分。因为我没有经验,以为IC块块在电路板上面。你说的C壳是指的是包括板面板那个整个个部分吗?你画圈那两个螺丝应该是被屏挡住了,所以必须要先卸掉屏部分,对吗?另外,就是我拆掉了后背那两个固定螺丝,但屏部分没有松动的感觉,可能还有什么螺丝没有拆到。那我下一步就是想办法拆下屏部分来。请你多指教。

网友:
这种问题.大家都不愿意回答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要再次感谢能够帮助我的朋友们,我觉得拆笔记本,要没人指导是很容易拆坏的。我遇到困难,得到大家的帮助,以后别人有困难,我也会帮助别人。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要再次感谢能够帮助我的朋友们,我觉得拆笔记本,要没人指导是很容易拆坏的。我遇到困难,得到大家的帮助,以后别人有困难,我也会帮助别人。谢谢。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关键是你怎么再装回去.螺丝有长短.如果你上错了。或是上穿了。很容易形成短路.烧主板的。不要以为拆装笔记本是很简单的活.
这是修笔记本最基本的了。一定要仔细.细心.再细心.建议你找专业的去拆.不建议你盲目的拆装

网友:
谢谢你提醒,我考虑到时间久了怕忘记螺丝,我已经把每一处螺丝单独包在纸里,写上位置名称,放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了。因为我这辈子,就有这个爱好,所以一直是自己可能修的,就自己修了,修不好,也不要搞烂,这是底线。可以理解吗?

网友:
屏  风扇   c壳  主板,就按这顺序,这机子通病是ADP3205,用风枪吹一下就行了, 要看到锡化了才行哦,点一下装上就行了 ,祝你成功

网友:
呵呵!还行拿自己的练手。不过维修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我们干这行都快成雷锋了。以后客户都会拆机上论坛求租修本了。我们还赚什么钱
引用 网友C:
唉……这几天我都让这些客户干晕了。前几天有个客户拿来一个他自己拆开的显示器他说上网查是高压板坏了,问我怎么修。后来修好高压部分上电白屏原来这家伙把屏线都拆过,插反啦。昨天还有一个客户只拿个液晶按键板过来他说是按键坏了让我修按键。我一查其实不是按键坏了,后来他又回去拿来机器刷了一下程序好了。最离谱的是今天上午的那个直接拿个笔记本主板来修他说是他朋友帮他拆开的。让我给他焊一下显卡。故障是不显示。我上诊断卡代码跑过。对他说你屏都不拿来我怎么修啊。我对他说焊一下150,结果他走了(反正也不差他这一台)楼主这台屏先拆下来,看到螺丝就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8314-1-1.html

网友:
建议大家拒绝回答这类求助贴....我们的精神都是这种家伙给糟蹋了的....一句谢谢后面是把无形的刀啊!!!

网友:
这个好说,你就见螺丝就拆,但是必须记住,然后把散热器拿下来,屏线拆下,然后拆下屏,再拆下C壳,主板上有一个螺丝拆下,这样主板就下来了

网友:
让他们自己修 故障扩大了就拿来了

网友:
经过长时间搜索网上资料,和论坛朋友的指导,我拆掉所有看得到的螺丝,最后顺利拆下了屏和有关部件,拿出了主板,庆幸的是,除了个别螺丝有拆卸痕迹处,没有损坏卡扣和零件,以后就是检查电源IC的步骤了。谢谢朋友们。有的人说不应该随便教授这类知识,可能有点过虑了,我其实就是一个多年的电子爱好者,喜欢修理。再说我都是退休在家的人了,不可能去从业了。我如果自己修不好,我会把它作为零部件来对待,不会到外面去修的,因为有时修并不便宜。再次谢谢朋友们。

网友:
嘿嘿----
确实现在网络能力很强大---希望专业的维修网站--我觉的基地是给电脑从业人员开放的---建立一定的机制排除客户保护维修行业的利益---

网友:
从他的注时间来看,还有下载分。他已潜伏好久了。想想啊,我们的商业秘密他应该都知道。大家发有商业秘密的还是加上权限吧。老康的做法就很好。。。。。。。。。。。。

网友:
不知道该回答不该回答了,行业有行业的标准,卖华硕的不会给你推荐V星。
请斑竹提示这样的帖子以后该不该回答。这样的文章以后能不能贴

网友:
你不会把CPU的风扇先拿下来啊

网友:
楼主太牛了,拆都拆不下来还敢修理。

网友:
看看 屏和C壳是不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马上维修这个行业都快完了  普通人都能搞了马上······

网友:
我今天专程买了一个20W的小尖烙铁头,一盒焊膏,把ADP3025,逐脚加焊一遍。用酒精洗后,把整机遂一上好,现已修复。谢谢帮助我的坛友,感谢网络!我看有的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其实,我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从六十年代装电子管,半导体收音机玩起,九二年就买了286。在工厂当电工,现在退休了,还是乐此不疲。你们是以此为业,但也不能就封锁我们真正的爱好者嘛。

网友:
黑屏不一定是CPU不工作的哦。通病也只能怀疑。你拆到现在状态可以吧散热器拿开,放个假负载上去看看CPU电压有没才能知道是不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了。CPU要是有供电你最好不要再往下拆了。。。

网友:
其实封不封都没事  毕竟 搞维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一般人也不会花太多精力去修个东西 毕竟那点时间赚回来的钱也够维修费了

网友:
为了感谢大家,传一个数字万用表图集,看能不能对大家有一点用处。

网友:
里面附有专用阅读器,无需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把U型框拆下来就可以了吧。

网友:
现在是网络时代。信息这东西就是金钱。现在客户比我们知道的多是正常的。有无数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的客户。上次有个联想本本。应该是显卡芯片坏。NV显卡。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他非要我给换屏线。我说显卡坏了。他不信。非常自信屏线坏。结果这个本我没敢修。

网友:
拆机器不难,修机器就。。。。。。

网友:
像LZ这样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不错 我也是从喜欢自己捣鼓捣鼓 然后慢慢变的以维修为业了 LZ把主板纳出来 在CPU反面 有个ADP3205的芯片 最好找一把刀头烙铁 重焊一下 一般会好的

网友:
都说吧,说玩了看以后你们还有没有饭吃。

网友:
又多了个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