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器和交流器还有带热电偶的发热板电路图

楼主(2010-04-22):
发份温度器和交流器还有带热电偶的发热板电路图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确

网友:
真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再说了温控器后面接口定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呀

网友:
真的看不懂LZ画的是什么,一个是交流接触器?还有一个是什么,温控器吗??

网友:
晕死,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再说也不是温度器啊   叫温控表吧

网友:
熟手看了也得一头雾水了,ssr接那

网友:
又看了一会,是不是温控器,交流接触器还有带热电偶的陶瓷发热板呀

网友:
你这都是非常老的了,建议改用数字的那种温控器加固体继电器。温控器也就100这样,固体继电器也就40,固态继电器没有噪音

网友:
左边的是交流器,右边的是温控器,下面的是 带电偶的陶瓷发热板呀